关于少齿差行星减速器卡滞

楼主(2019-05-08):
若将图中的低速轴固定,在高速轴施加一个较大的扭矩,整个轮系是否一定会卡滞(卡滞即去掉扭矩及低速轴固定后,轮系不能够正常运转,需要外力解除卡滞状态才能继续运转)?考虑实际生产中各个零件之间的间隙、摩擦力等;高速轴与机架采用双列滚子轴承联接,偏心轴与行星轮采用滚针轴承联接,齿形为摆线齿。
如若卡滞,主要影响因素为偏心机构还是齿啮合部位?
望论坛里面的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
当低速轴固定,高速轴以一较大扭矩旋转,整个轮系不会卡滞。

网友:
这个传动要考虑润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