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往复运动卡壳现象

楼主(2019-05-08):
请教一个问题,我这个轴轴向载荷200KG,做往复运动,速度一分钟几个毫米会卡死吗?
间隙配合。
还有轴卡死的原因是。。轴向力过大破坏了接触面?

file:///C:/Users/zh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411181008/TIM/WinTemp/RichOle/7)OT94)SYT(AZL@[@C0678Q.png

网友:
轴与孔之间的同轴度,接触面是否有油膜,都可以导致轴卡死

网友:
两件装配的同轴度,端面跳动,受力情况都会影响运行。

网友:
时间长会磨损,开始应该没事。

网友:
硬摩擦啊,这能用多久

网友:
1.同轴度
2.间隙尺寸
3.加一个润滑铜套在里面吧。

网友:
确保头部接触只有轴向力,小心爬行,应该就不容易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