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提高工装表面硬度,减少对工件表面的划伤的疑问

楼主(2019-05-09):
大大们好,目前正在设计一款产品的装配工装,产品材料为Q235,表面电泳上漆。
目前遇到了工件表面划伤的问题。
由于装配过程中有多道压装工序,故工装夹具需要受到很大的力,打消了更换工装夹具材料(目前用的工装夹具材料为45#)的念头(工件划伤面主要是受力面)。
在论坛里好像看到过有大大说提高工装表面硬度,能间接减少对工件表面的划伤,这个是否有理论依据?如果有,烦请大大贴个资料上来,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表面硬化处理,可以减缓划伤磨损

网友:
表面硬化处理的工艺有很多,渗碳渗氮、镀铬等,45号钢调制处理后硬度也能达到HRC45-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硬化处理,可以减缓划伤磨损

大大,你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来为这个说法提供理论依据?公司对这方面有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不需要资料吧,划伤基本都是高硬度材料与低硬度材料对彼此造成损伤,高硬度损伤少些,低硬度损伤多些,提高硬度减少损伤不是常识吗?

网友(点评):
我指的是硬度差,比如零件硬度是HRC30,工装夹具硬度由原来的0HRC40提高到HRC50,可能零件表面损伤会更小。这个说法正不正确?有没有理论依据?

网友B:
要是压头有损伤才导致工件压伤的话可以硬化压头,要是压头没有损伤就是结构的事了。压头镶嵌铜块或尼龙块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压头有损伤才导致工件压伤的话可以硬化压头,要是压头没有损伤就是结构的事了。压头镶嵌铜块或尼龙块不 ...

您好,不是压头损伤工件,而是在压装的过程中,工件不可避免会产生滑动,工件滑动后,工装夹具的支撑面会擦伤工件底面

网友:
和硬度有关系吗?工装已经硬过产品了。应该和工装件的表面粗造度有关吧(及摩擦系数)。

网友:
这和硬度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不会说的是提高刚度吧。

网友:
表面电泳上漆,那应该先伤漆啊,增加硬度有用吗?

网友:
工件在压装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划伤,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尽量去减小这种情况 。1、夹具与工件接触的地方粗糙度尽量小。2、工件在压装后再去表面处理。我们公司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网友:
工装 表面磨光一点   尖角地方磨圆角

网友:
工装表面能否考虑用材质硬度低于产品的

网友:
提高硬度确实可以减小摩擦力,但楼主这样的工况产品不合适吧,最好做防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