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于橡胶缓冲块刚度的问题

楼主(2019-05-09):
如图所示,弹簧缓冲块(弹簧垫块),主要用来抗压。
现在我想知道他的刚度,在哪里可以查到,或者怎么计算?

网友:
这玩意数据是实验测出来的,每个生产商工艺啥的不可能完全一致,不是你凭空算出来的,找供应商要

网友A:
刚度一般很难算出来,其实选型手册都可以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度一般很难算出来,其实选型手册都可以查出来的。

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