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教一机械设计 出图的问题?

楼主(2019-05-09):
希望前辈教我一下。比如下面的 图片是一个钣金罩子,钣金工艺 需要一部分是折弯和 一部分是 小部件焊接上去的。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我出一张工程图,感觉相当于这个罩子是个装配体,。我现在想把箭头那个 拿出来  出展开图,应该怎么操作。 就是我想把每个部件拿出来 出展开图,SOLIDWORK怎么操作?这样的话  图纸就表达的很清晰。   希望大家帮我一下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
画一个装配体,想要单独出图的就画一个零件。

网友A:
出一个装配图,标上焊接符号,装配图里面把零件标示出来,然后对你需要出图的零件出单独的零件图

网友:
折弯半径,止裂槽那些要注意留出来。

网友B:
你用特征命令画钣金特征,然后想出钣金展开图,你这逻辑不通。想出钣金展开图你就用钣金命令画,每个都画然后再装配;或者画在一个多实体零件里,然后执行插入>特征>保存实体。不想展开就好说了,新建工程图,新建空白视图,用草图画,和CAD一个意思,把每个零件手绘一遍。除此没有别的办法,除非你没表达明白你到底想要啥。

网友C:
我一般是在一个零件内画完,需要焊接的边在工程图里标好。发图时随带把3D模型也发了。剩下的就交给加工厂了。
(非标行业)

网友:
另存实体到一个新的零件

网友D:
我觉得你焊接起来的件应该分开出,然后装配起来。就是说你目前的图应该是一个装配体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一个装配图,标上焊接符号,装配图里面把零件标示出来,然后对你需要出图的零件出单独的零件图

你们的柜子 是每个零件组成的吗  ,我们这里是拉升凸台抽壳画出来的,所以想要拿出了 每个零件 难道要重新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焊接起来的件应该分开出,然后装配起来。就是说你目前的图应该是一个装配体才对。

是这样的,设计的时候 用特征画的 不是钣金,这样调整的时候好调整,就是不好出图,你们都是钣金每个零件 单独画出来的吗,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尺寸不好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特征命令画钣金特征,然后想出钣金展开图,你这逻辑不通。想出钣金展开图你就用钣金命令画,每个都画然 ...

这样的话  还是用钣金  把每个零件 画出来,再组装才是,标准的做法吗。。用特征画,是因为这样调整尺寸方便,画的快。。 我现在想把每个零件单独出图,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图纸会清晰一点,比较标准,你们的做法是?

网友(点评):
那就用我说的第二种方法画,钣金多实体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在一个零件内画完,需要焊接的边在工程图里标好。发图时随带把3D模型也发了。剩下的就交给加工厂了 ...

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这样 有的人看不懂,别人下料切割还是  要有CAD展开图,这不等于还有另一个人 做完剩下的工作吗

网友:
有个功能【转换到钣金】

网友:
画的时候偷懒出图就麻烦,一开始就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画,最后出图不要太舒服~总有一步是麻烦的,不然你出钱让别人画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整体图和单件图搞在一个工程图里面。装配体先出一张图,然后右边那个视图调色板最上面打开你需要的单个零件,这时单件的视图都出来了,拖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F:
“......用特征画,是因为这样调整尺寸方便......”
看来对于关联设计您还比较陌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设计的时候 用特征画的 不是钣金,这样调整的时候好调整,就是不好出图,你们都是钣金每个零件 ...

你这个不是很复杂吧,再画一遍也很快吧。我是先大致画出整体再改,然后一个个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是很复杂吧,再画一遍也很快吧。我是先大致画出整体再改,然后一个个画。

而且钣金熟练的话应该比特征快一点吧

网友:
还是把那个折弯的零件做成另一个部件,这样制图也好处理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这样 有的人看不懂,别人下料切割还是  要有CAD展开图,这不等于还有另一个人 做完 ...

对呀。剩下的展开图就是加工厂的工作了。所以每次钣金件我都附带3D,加工厂按照3D做完剩下的工作。

以前我觉得这样做有点懒,等于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别人做了,

但是后来发现出展开图跟不出展开图的报价是一样的,我就不管了。

网友G:
TOP-DOWN了解下,你这属于拼凑不属于设计。

网友:
钣金件出图左上角选择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TOP-DOWN了解下,你这属于拼凑不属于设计。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整体图和单件图搞在一个工程图里面。装配体先出一张图,然后右边那个视图调色板最上面打开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特征画,是因为这样调整尺寸方便......”
看来对于关联设计您还比较陌生

刚工作一年

网友:
嗯 这是得有个过程 别着急慢慢来吧 加油

网友:
好贴 顶一个,作为新手 值得收藏

网友:
Top-down即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通过定义顶层的设计意图(即骨架)将信息传递到子装配或零件中。在遇到更改时只需改动骨架模型,子装配和相关零件就会跟着变化。

网友:
用钣金画吧

网友:
solidworks有个这个功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