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90不锈钢钢管内控研磨 用什么砂轮比较好

楼主(2019-05-09):
之前使用普通碳化硅砂轮磨内控  加工效率不好  一天磨不了几个(外协)~~  单边余量磨5丝   粗糙度要求0.8。现在想自己加工  有手动磨床 转数可以1万以上  不知道用什么材质砂轮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A:
是否考虑过用金刚石刀铣掉一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考虑过用金刚石刀铣掉一点儿?

你说的 正是我们的方案~~但是 也得找 合适的砂轮 再提高一下效率。  不锈钢  是不是使用树脂C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