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液压站油温异常升高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9-05-09):
请教各位大神,液压站运行时油温会快速升高,升高后系统运行会出现异常,例如:点动的变成连续动作,甚至不工作了。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系统散热不好、液压油比较脏、油品质量不好等

网友:
我们以前委外一个泵站,没说清楚也是这样,用错阀了。待机的时候总是建个压力在那泄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散热不好、液压油比较脏、油品质量不好等

散热已经检查了没问题,和油品也没关系,会不会是油路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已经检查了没问题,和油品也没关系,会不会是油路故障?

也有这种可能。还有一种情况节流比较厉害也会出现油温升高的问题。

网友:
以前有没有问题,出现问题之前发生了哪些改动或者变化?反推就能找到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油路。背压。

网友B:
有可能机械损耗大而引起的油液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机械损耗大而引起的油液发热

会不会是溢流阀坏了引发的?

网友C:
1、油箱太小,油液循环太快,
2、没有冷却或冷却坏了,
3、系渗漏严重或溢流阀损坏,达不到设定压力,油泵一直处于受压状态,
4、油泵损坏达不到设定压力或系统设计不合理处在打恒压状态,
5、检查油液是否过少或是过脏造成吸油不通畅。

网友:
液压系统中有相对运动元件的机械摩擦所产生的热量,大部分被液压油带回油箱,也是油液升高的另一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油箱太小,油液循环太快,
2、没有冷却或冷却坏了,
3、系渗漏严重或溢流阀损坏,达不到设定压力,油泵 ...

第3条很靠谱,可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