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固化二次加工

楼主(2019-05-09):
现在手上有一款曲面曲度不一的碳纤维制品需要加工,如果每个都开模成本有点高,能不能先加工出大致尺寸,再进行二次加工成型。希望有经验的各位大哥给点建议,或者哪里可以加工,可以推荐下,国内国外都可以。

网友A:
一款就是个一件喽,是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款就是个一件喽,是不好做

这个是根据客户情况定制的,因人而异,如果每个都定制,开模成本太高,周期太长。所以想找个办法能不能省点成本。

网友:
碳纤维好像不能进行二次加工吧,会破坏纤维层

网友B:
二次加工出来的碳碳纤维,废料是否需要收集,以节省成本。
或者开一副冲模把角整个冲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次加工出来的碳碳纤维,废料是否需要收集,以节省成本。
或者开一副冲模把角整个冲切掉!

所谓的节约成本,是合理的节约成本,因为是定制,有可能一个模具只生产一个,这样子就太浪费了,成本也太高了。如果可以一个模具生产的多一点,就可以控制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