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大的直线轴承或者类似的结构 能承受1500NM

楼主(2019-05-09):
如下是压力机的一部分  工作压力3T  担心有偏载。工作时最大偏心是0.05m   安全系数2  所有按0.1m算 。分摊两个导柱上是1500NM 。
褐色部分是上下移动的滑块 想装直线轴承,没找到这么大的,油压机那些导柱是用的什么?暂时不考虑滑轨的结构。

网友:
有60以上的直线轴承货期比较久,我用过80的,一个很贵,1000+。

网友(点评):
道友 功能要是能满足 钱不是问题。您那边的做这么大直线轴承的厂商 能介绍下不?

网友:
大力的直接是铜套。

网友:
以前做 四柱液压机用的是带石墨的铜套。

网友(点评):
哦哦 我试试 我看到衬套的选用有参数 30N/MM2 我在纠结怎么转换成弯矩对比数据呢

网友:
可以用加长型的直线轴承。

网友(点评):
米思米上最好的猜3 4百的容许弯矩 不够用.在考虑用衬套了

网友:
如果要伺服电缸可以联系我。压力机我们做了好多好多。17391582138

网友:
参考下美的和Thk用的压装机,

网友(点评):
目前不考虑滑轨结构,因为目前还未说服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