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KT跟APMT的刀片是以后主流车削刀具吗?

楼主(2019-05-09):
APKT跟APMT的刀片是以后主流车削刀具吗

网友:
如果单纯从可使用的刃口数量来看,S/T/W开头的形状的刀片会不会可以使用得久一些?
因为这些刀片可以换着使用3或者4次呢~~
就比如说现在玉米粒的刀具越来越多,但是大部分都是使用得S型的刀片~
不知道楼主有什么想法没有?

网友:
怎么可能用铣削刀片去干车床的活,完全不合适的吧

网友:
能否上图一看?
怎么看都像只有一面可用,且只有两个角的铣刀片。
如何是主流的车刀片?

网友:
也可以这么说,路遥知马力!

网友:
高端,系诶下诶

网友:
5楼说的没错,APMT或者APKT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

网友(2019-07-02):
这是同一型号,两个公差等级的刀片,APKT适合半精铣及精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