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把不锈钢卷料裁切成条料,再进行弯折焊接成环形

楼主(2019-05-09):
需求:
1.物料:SUS304,卷料,厚度0.4mm,宽度20mm以内。
2.可变定长切割:精度±0.05mm。
3.条状(长度会变化)弯折成环(对圆度没有要求),两端对齐(平行度,平面度等)进行焊接。
4.焊接方式:考虑激光焊接。
5.节拍:C/T:3-5S/PCS。

思路:
1.定长切割方案:(查看附件图片)
问题:1.刀模裁切后会不会出现毛刺与切口不平现象导致后工序切口对接工序端面无法对齐。
          2.想过激光切割,考虑成本问题,不做优先考虑。
          3.定长送料构思感觉没这么简单,还需斟酌。
          4.

2.条状折弯成环状,并采用激光焊接。(查看附件图片)
问题:1.条状怎么变成环状?
          2.端面对接怎么保证满足激光焊接要求?
          3.

以上为目前个人考虑到的信息,考虑不周还请提出,后续进行补充。
现在的我是一头雾水,想到最接近的铁链环状的弯折机构。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接触过还望不吝赐教,指点一二。在此感谢!

网友A:
我们做过类似的设备
总体来说算个小生产线,不同的设备完成不同的功能
碍于公司规定,具体情况就不多说了

网友B:
自己定厂家成品钢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过类似的设备
总体来说算个小生产线,不同的设备完成不同的功能
碍于公司规定,具体情况就不多说了 ...

能适当的提示下吗?
1.裁切采用的什么方式?
2.焊接是有用视觉进行激光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

能说给我听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定厂家成品钢带

是可以考虑让厂家制成钢带,可能也会带来上料以及不同尺寸的物料更换/管理等问题

网友:
自己就上激光小型切割机吧 自己切  后续设备全部需要自己设计 切断 拼接 焊接  不是很复杂  自己想想 就能搞定  成本低
这个和做电缆是一样的 钢带都是买成品

网友:
切断 用冲切  不用卷  就那么点厚度  卷也卷不园  只需要两端对齐焊接就可以 两个四个夹头 两个一组  夹住头  跑距离  夹住头 切断  两个夹头接近 焊接   焊接时跑下一个  循环

楼主:
最近在网上找到了相关资料。
https://compaign.tudou.com/v/XMTQwNjI3Njkw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