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铣怎么铣链轮

楼主(2019-05-09):
各位大神们请教一下普通铣床上怎么铣链轮的牙?能说详细点最好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有齿轮铣刀,链轮铣刀没见过。

网友:
需要专用的链轮铣刀

网友:
用链轮铣刀

网友:
普铣的加工效率有点低,制作专用铣刀的费用可不低啊,不如用加工中心或者线切割来做,省时效率还高

网友:
普铣加工比滚齿效率低,但批量加工还是比线切割和加工中心划算,市面上有链轮铣刀卖。

网友A:
以前干过铣工,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用铣床加工过齿轮,第一次听说铣床能加工链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干过铣工,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用铣床加工过齿轮,第一次听说铣床能加工链轮。

万能铣床真的是万能,干过铣工,没干过链轮的活也应该知道怎么干吧。

网友:
直接把图纸画出来后,上加工中心 用MC编程   效率和精度还是挺高的

楼主:
只能用成型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