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波纹管冲孔设备,大大们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楼主(2019-05-09):
就这在这个波纹管上冲孔,圆周上六等分,必须要在冲在底径上,间隔也有要求,大家帮我出出主意把,十分感谢

网友A:
管子定位好,孔不用冲的,高温热熔,6个方向同时,

网友B:
激光,,,

一透到底!

网友C:
1.波纹管长度有什么要求没有?
2.孔距是否固定的
如果孔距是一个固定的值,那就设计一种手动的小夹具就可以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管子定位好,孔不用冲的,高温热熔,6个方向同时,

如果孔的相对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热熔还是最简单的办法,波纹管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波纹管长度有什么要求没有?
2.孔距是否固定的
如果孔距是一个固定的值,那就设计一种手动的小夹具就可 ...

这个波纹管是从成型机里面出来的,这个冲孔设备是在线生产的,管子可以说是无限长的,孔距也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定位好,孔不用冲的,高温热熔,6个方向同时,

就是定位问题啊,想不到什么简单的定位方法,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波纹管长度有什么要求没有?
2.孔距是否固定的
如果孔距是一个固定的值,那就设计一种手动的小夹具就可 ...

波纹管是从成型机里面直接出来的,出来之后再进行冲孔,在线生产的,孔距是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孔的相对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热熔还是最简单的办法,波纹管有多长?

波纹管是从成型机里面直接形成的,然后再进入打孔机打孔,管子可以说无限长的,孔距也是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

一透到底!

大大啊成本太高啦

网友E:
可以自己做夹具,6个方向用小气缸同时冲

网友F:
脑袋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缝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脑袋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是........缝纫机???

跟我想的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自己做夹具,6个方向用小气缸同时冲

现在做的方案就是你说的那样的,总觉得不完善,希望大家帮帮忙出出主意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一边滚动,一边热熔孔

网友:
做模具,看过变形金刚4没有?就像能钻地那个血盆大口。6等分獠牙,管子插进去,留下一排牙孔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波纹管是从成型机里面出来的,这个冲孔设备是在线生产的,管子可以说是无限长的,孔距也是固定的

是无限长的管子上都均布有这孔?

网友:
直接在成型的时候打孔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无限长的管子上都均布有这孔?

是的 啊

网友:
波纹管有伸缩性,孔距有要求的话要做配合的齿形夹具定位。

网友:
https://sv.baidu.com/videoui/page/videoland?pd=bjh&context={%22nid%22:%223976038877657414159%22,%22sourceFrom%22:%22bjh%22}&fr=bjhauthor&type=video
这类?

网友:
觉得带刀齿轮简单,可以是激光刀 热熔刀 冲击刀等等,用齿轮定位比较容易。

网友:
也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冲孔的,能不能做两个盖子固定在波纹管两边,在盖子上画六条等分线。孔就根据划线一排排的冲

网友:
孔的位置正好是波纹管的小径,只要外边定位就可了,热熔应该是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边是否整齐。

网友:
塑料容易变形,直接冲孔可能会导致冲下来的废料藕断丝连,掉不下来。这个问题需要注意。

网友H:
这种带孔的波纹管是用于滴水灌溉的,有的厂家是用飞刀铣出的,我设计制作过这种刀具。

网友:
固定好旋转激光切割

网友:
奔驰大部分都是DELMIA,也不缺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带孔的波纹管是用于滴水灌溉的,有的厂家是用飞刀铣出的,我设计制作过这种刀具。

能否指点下?

网友:
很多说冲孔的,这种管子怎么冲?内部不要下模吗?管子无限长,下模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