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种简单的支撑机构

楼主(2019-05-09):
由于内上方装入方盒子 内门重量增加 为防止内门自行关闭 想增加一中支撑的东西  支撑气缸除外  价格太贵

网友:
氮气弹簧

网友:
两条扁钢,与门做成四连杆机构,利用死点把门顶住。

网友A:
这种也行,平开窗的风撑。

网友:
气弹簧和闭门器

网友:
最简单的打两洞 拿根钢筋一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行,平开窗的风撑。

改一下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有的窗户上就有  还能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行,平开窗的风撑。

赞成,成本较低。

网友:
汽车发动机舱盖的支撑结构。简单,实用,造价低。

网友:
门框用方管加固,从图片看应该是2/2    2.5/2.5

或者加     [     筋

或者装门的时候下册铰链像外侧多一些

或者折边的时候多折一个工序

或者楼上们的办法

我也是瞎说的  我也不懂

网友:
安装定位柱,框处钻个孔

网友:
生久的限位,型号是TX90,你可以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