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塑钢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9-05-09):
百度上又说是POM的,又说是PVC的,有没有大神知道黑色塑钢到底是什么材料?

网友:
POM我这边叫“赛钢”

网友:
pom也称工程塑料

网友:
塑钢,建筑上是这么称呼的。十几年前比较流行的。相对于铝合金门窗来说,成本更低,隔热性更好。缺点是耐候性不好

楼主可以查一下塑钢门窗的标注,应当是有详细材料标注的

网友:
塑钢是聚氯乙烯,俗称PVC.黑色的很少见。

网友:
挤出工艺做的。颜色就是添加的色母不一样。

网友:
塑钢是PVC,赛钢是POM

网友:
一般来说,塑钢是PVC;赛钢是POM。

网友:
我这边就是叫pom

网友:
黑色的应该是赛钢POM(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