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e] 求一个蝶形弹簧计算软件 或算法

楼主(2019-05-09):
各位大神,小弟初来乍到,想寻求一个蝶形弹簧的设计软件,请各位大神多多支持,谢谢各位了!
主要是想知道  复合组合式的压缩高度和力的关系,比如我现在计算的4个复合组合的高度压缩5mm就达到我需要的力了,已经和工作面接触了,不需要在增加了。但是因前期采用的对合组合,形程较大。 所以现在复合组合后的形程需要8组才能使用。不知道怎么解决,望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A:
给你一个蝶形弹簧设计的问题,供你参考。

网友B:
蝶形弹簧的计算本身比较简单就哪两个公式,各种选型手册上都有。
你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解决一个是按你现在的8组上,组多是有好处的,一个是上4组剩余空间加厚垫片。

网友:
费了半天劲发了一个蝶形弹簧计算的实例,好像又不见了,不知道发哪儿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蝶形弹簧的计算本身比较简单就哪两个公式,各种选型手册上都有。
你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解决一个是按你现在 ...

请问组多和组少,在压缩相同量的情况下,力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蝶形弹簧设计的问题,供你参考。

威望太少,下载不下来,还是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