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弯板如何开冲压磨具

楼主(2019-05-09):
各位老板,像图中的这种弯板用什么样的冲压摸具。

网友A:
没尺寸,如果尺寸不大跟电线接插件差不多的话,开级进模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没尺寸,说啥都白搭....虽然我不懂冲压

网友C:
CNC彎管機

楼主:
长这样的一个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CNC彎管機

只想简单的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尺寸,说啥都白搭....虽然我不懂冲压

有尺寸了,在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尺寸,如果尺寸不大跟电线接插件差不多的话,开级进模应该没问题

接线端子那样的?有道理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做成类似方管一样的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