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硬度的材料,铣床打个通孔沉台好干吗?还是直接就干不动?

楼主(2019-05-09):
厚度15通孔是m5螺丝过孔,沉台也是螺丝头大小就行,沉台6个深度左右。一般的铣床正常下刀能下去吗?
钻头应该是不行,如果换铣刀打下去呢?
因为那个模具的镶件不大,只有这么两个过孔沉台,其他的都是加工中心干了,但是这边加工中心不给干这打孔的活,
铣床的师傅说干不动,徒弟说可以干。放电成本太高,快丝的话能割通孔,但是沉台还是干不了,
我这边的考虑就是不想为了这么两个孔拿去热处理,感觉这样太麻烦,费时费力的。

网友:
合金立铣刀没问题,进给慢一点,合金钻头应该也能打

网友:
改沉头形式

楼主:
上内六角螺丝的,没法改,
最多把沉孔换成U型槽,从边上横着铣过去,
但是这个改动要设计说了算,
孔的中心到工件边缘还有二十的距离沉孔9.5直径,铣过去的话也挺费劲的。

楼主:
|Just4U发表于 05-10 08:02合金立铣刀没问题,进给慢一点,合金钻头应该也能打
也就说上个好刀也可以干是吧。
手动的铣床干,只有摇的慢一点。

网友A:
用电火花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说上个好刀也可以干是吧。
手动的铣床干,只有摇的慢一点。

没问题,我们经常这么干热后件

网友C:
硬质合金铣刀慢点干,没有问题的,顶多费点刀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火花打。

这样成本有点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质合金铣刀慢点干,没有问题的,顶多费点刀具吧

这个要看看,车间铣床的老说铣刀会碎掉,不知道用什么什么样的铣刀,这个我有机会了要去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我们经常这么干热后件

我感觉这儿公司车间的挑活,毛病多得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看,车间铣床的老说铣刀会碎掉,不知道用什么什么样的铣刀,这个我有机会了要去好好看看。

让采购跟供应商提要求,需要加工上面材料,材料硬度是怎么样,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采购跟供应商提要求,需要加工上面材料,材料硬度是怎么样,好找的

就干那么几件活而已,这么一倒腾至少两三天时间没了。

网友:
我干过 合金铣刀 合金钻头都能搞定,慢点再慢点。 小窍门,5毫米孔找合适直径的没热处理过的轴打进去堵住加工好沉孔,再打穿这个5毫米孔更好干些。

网友(2021-07-19):
不好意思挖下坟,材料这么硬,是热处理后加工还是材料本身这么硬?如果是前者那就是工艺安排不合适了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

网友(2022-02-24):
合金钻即可搞定

网友:
机加工并不怕硬,我常加工60度的DC53,但慢304,B钛,纯铝这些软得一B的玩意,硬料很好加工,碰到软的才是最操蛋的,

网友(点评):
尹侠,你所提的不锈钢、铝、铜、钛,难加工的内在机理有所区别,并非只是软。不锈钢和钛,导热性差;不锈钢、铝、铜,黏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