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皮带机的轻型,中型,重型是以什么标准划分的,

楼主(2019-05-10):
各位大侠,皮带机的轻型,中型,重型是以什么标准划分的,

网友:
输送物料对皮带的冲击力,物料类型,物料落差。其实,还是运输功率

以下是网上的资料:
轻型输送带和重型的区别
首先,就是质感上的区别。轻型输送带基带厚度一般在0.6-5mm之间;重型输送带基带厚度一般在8-20mm之间。
其次,涂层材料上也有区别。轻型输送带涂层材料以PVC、TPU、PE、TPEE等热塑性材料为主,少部分以硅胶、天然橡胶等热固性材料为主;重型输送带涂层材料以天然橡胶、丁腈、氯丁、丁苯等橡胶为主。
再次,它们的骨架材料也有区别。轻型输送带骨架材料以涤纶(PET)、尼龙(NN、PA)、棉纺布为主;重型输送带骨架以棉纺布、尼龙、钢丝绳芯为主。
由于以上结构材料、厚度等区别,使得轻型输送带和重型输送带具有非常大的强度、机械性能、化学性能等方面的差别。所以它们的主要用途也有很大不同。
轻型输送带主要用于食品、饮料、医药、化工、印刷、木材、纺织、包装、陶瓷石材、电子、仪表、及烟草等常规行业的物料输送系统;重型输送带主要用于矿山、港口、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粮仓等输送物料较重、强度要求较高的输送系统。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2019-09-18):
原来大家都想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