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里最复杂的一个标准件

楼主(2019-05-10):
这几年一直被这个零件困扰,原理都懂,但碰到具体的实例就蒙圈,有时候这个零件躲在别的零件里面,看不到,所以就搞不清楚运动原理。
    1.这几天在车间看到的深沟球轴承,都是内圈转,外圈和保持架一体的,刷新了我的认识。 我一直以为,内圈可以转,外圈也可以相对转,轴承中间部分是不转的呢。
   2. 昨天一个深沟球轴承往塑料滚筒机压,工人说压反了,应该反过来压。 Nsk的6004深沟球轴承还有正反? 两面一模一样啊。 难道轴承的内径孔是锥面?
      3.昨天我看到一个轴上有个旋转套,用顶丝固定在轴上。但端部居然还有卡黄定位。 我就不明白了,用了顶丝还有必要再卡黄定位?  问同事,同事解释说里面有轴承。
 我嘞个去,我说这用顶丝定位了,套和轴已经被硬连接了,还用轴承? 还用卡黄?
      4.不知道哪里有轴承常见的案例,系统学习学习轴承的具体使用,从我接触机械的那一天,深深地感觉到被这个零件打败了。

网友:
第二个很有可能是角接触球轴承,只有这样才有正反面区别

网友:
楼主刷新了我对机械人的认识!第二点深沟球轴承如果非要分给正反的话,应该是打轴承型号钢印那面朝外。

网友(点评):
大概是非科班出身的吧……

网友:
    1.这几天在车间看到的深沟球轴承,都是内圈转,外圈和保持架一体的,刷新了我的认识。 我一直以为,内圈可以转,外圈也可以相对转,轴承中间部分是不转的呢。
  多看看运转视频,这个不需要多说。

   2. 昨天一个深沟球轴承往塑料滚筒机压,工人说压反了,应该反过来压。 Nsk的6004深沟球轴承还有正反? 两面一模一样啊。 难道轴承的内径孔是锥面?
  有球,未必是深沟球。而且,有些品牌的深沟球轴承,只有单侧有型号标识,为了便于维护,安装时标识朝外。

      3.昨天我看到一个轴上有个旋转套,用顶丝固定在轴上。但端部居然还有卡黄定位。 我就不明白了,用了顶丝还有必要再卡黄定位?  问同事,同事解释说里面有轴承。我嘞个去,我说这用顶丝定位了,套和轴已经被硬连接了,还用轴承? 还用卡黄?
  没看到结构,不发表意见。

      4.不知道哪里有轴承常见的案例,系统学习学习轴承的具体使用,从我接触机械的那一天,深深地感觉到被这个零件打败了。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1、轴承中心是轴,当然可以转。
2、普通深沟球,理论上是没有正反。只是车间师傅有的为了自身不出错会硬性记轴承上的刻字来分反正,也有老奸巨猾的来吓唬你。
3、卡簧和轴承都是轴向限位,这个轴承是需要看是什么轴承,顶丝固定套常见,加下部限位也很常见。(拍个照片全都清楚)
4、学习是长久的,既然在实际生产中有接触,常问你师父和车间老师傅。不一定非要在这里解决。

网友:
事实如此,见多才能识广。

网友:
3.卡簧是做轴承的轴向定位的防止窜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