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为什么不会跑偏

楼主(2019-05-10):
公司里各种输送带,一直以来这个困惑都有。  皮带机结构都是一端主动滚筒端,另一端从动端。  上皮带下面是支撑板,下皮带下面是小滚筒。
     我注意到皮带中间有宽度1.5公分的凸起,输送带平台有个槽,因此皮带被限位住了,这种皮带机不会跑偏了。
   但是也有皮带中间没有凸起的,就是一张平皮带,装上去以后,主动端电机旋转带动皮带旋转,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是不是靠滚筒上不是圆柱面呢?  但我观察我们的滚筒是圆柱面。  不知道为什么不会跑偏?
      输送带属于比较常见的简单的设备了吧,有没有实际公开的资料案例可以学学,最好是有模型的。

网友:
传动轴可调,只要皮带两侧的涨紧力一致,就不会跑偏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随便百度一下就能解决,需要专门发个帖子吗?

网友:
这个是要调节两个滚筒平行度

网友:
中间凸起式导向条,有了导向条,皮带当然不会跑偏

网友:
圆柱面肯定会跑偏,你可以多跟售后聊一聊

网友:
皮带跑偏是一种必然。想不跑偏,1是从结构上限制跑偏量,2是实时调整张紧量

网友:
  皮带跑偏是必然的,只是通过增加某些相关的工艺或者结构,使得皮带的跑偏在许可范围之内。

网友:
以前我们做的沙石料输送线就老跑偏,后来在皮带两边加不少导轮

楼主:
|涅槃重生sj发表于 05-10 07:54传动轴可调,只要皮带两侧的涨紧力一致,就不会跑偏了。
如何保证涨紧力一致呢?  绝对的一致是不存在的。  你调整辊轮以后,如何测量涨紧力呢?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05-10 08:21中间凸起式导向条,有了导向条,皮带当然不会跑偏
你说的我知道,但中间带导向条的只是一种,如果不带导向条呢?  我看有很多皮带机中间不带导向条,是如何防止跑偏的呢?

楼主:
|黄工baba发表于 05-10 08:06这个是要调节两个滚筒平行度
调节两个滚筒的中心线平行度吗?  实际种,两个滚筒间距可能几十米,怎么测量平行度?

网友:
加导向就不会跑偏了

网友:
皮带防跑偏的机构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知道,但中间带导向条的只是一种,如果不带导向条呢?  我看有很多皮带机中间不带导向条,是如何防 ...

皮带机防跑偏措施不少,你可以百度下

网友:
皮带跑紧不跑松,把托辊做成中间粗,两边细的就能防止跑偏

网友(2019-08-06):
中间有导条 是限制跑偏的   没导条的靠调节辊筒可以控制皮带跑偏范围在允许之内

网友:
不跑偏是很难的,那都是一点点调出来的,不过有的也不是纯圆柱滚筒,带中高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