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机当增速机用的问题,各位老师帮忙看看

楼主(2019-05-10):
问题详情麻烦看下图片  谢谢

网友A:
由于效率的原因,减速器不能当增速器用
出现自锁后,没有负载也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效率的原因,减速器不能当增速器用
出现自锁后,没有负载也转不动

这个用之前询过减速机厂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用之前询过减速机厂家的

减速机不带自锁功能

网友:
有增速器的,没必要特地用减速器反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速机不带自锁功能

不是带自锁功能,而是因为效率,使得反向转不动
你可以用手去盘车,看看能不能转动。盘输出轴
厂家的话,都要打个问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带自锁功能,而是因为效率,使得反向转不动
你可以用手去盘车,看看能不能转动。盘输出轴
厂家的话 ...

实际是可以转动的   那上面最大能放多大负载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是可以转动的   那上面最大能放多大负载

是行星减速机?
假如确实能转动,是假如,那么带动的负载和强度有关。查一下行星减速机的计算。这时要反过来计算,就是从输出轴到输入轴。输出变输入,输入变输出
是什么形式的行星减速器?你确定看到了?还是仅仅是厂家同你说的?是真的行星减速器还是同轴减速器
速比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行星减速机?
假如确实能转动,是假如,那么带动的负载和强度有关。查一下行星减速机的计算。这时要反 ...

这种

网友:
个人没有类似应用的经验

不过有一点,比较确认的是:如果你用的是伺服电机,这样用是肯定不可行的。原因很简单:惯量比超出范围

目前所有伺服电机的设计都是偏向于小惯量高动态。正常情况下,伺服电机都要通过减速机或者滚珠丝杆来将惯量比控制在合理范围。如果将减速机倒过来用的话,惯量比都不知道超出多少倍了。

网友:
有专门做增速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