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PLC维修,如何下手?

楼主(2019-05-10):
如题,请教大神们,PLC如何入门?能简单的维修即可

网友A:
先学维修电工 恶补下电工知识 然后在学一下plc编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维修电工 恶补下电工知识 然后在学一下plc编程即可

这个,需要报班学吗?没有实际操作过,只是上学的时候有点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报班学吗?没有实际操作过,只是上学的时候有点基础

看你条件啦   如果接受能力强  网上 视频教程一大堆

网友B:
不值钱的东西坏了买个新的,谁还维修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值钱的东西坏了买个新的,谁还维修PLC

谈不上维修吧,就是能看懂,有异常能找出问题来

网友:
先上机操作,数控机床,西门子的数控机床不但有数控Cnc控制器,Plc也是有的,还有高端的伺服,机械人先把数控干好

网友C:
你这不是维修,是懂plc程序改改程序吧。

网友:
还维修啥呀。会检查输入输出点有没有故障就行了。其他坏了不如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维修,是懂plc程序改改程序吧。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