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 同步带轮固定问题

楼主(2019-05-10):
现有一卷筒想做成呗同步轮带动转动,图上最左侧是一同步轮,想用螺钉固定在卷筒端盖,端盖再焊接在卷筒上此方法是否可行,请各位前辈指教,同步轮图纸如图二

卷筒直径338,长800,同步轮紧定螺钉用6-M10紧定,请问是否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9-5-13 09:04):
因为轴是不转的,只有套筒端盖和同步轮转,不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用涨紧套,所以暂时想出了这个办法

网友A:
同步轮用涨紧套安装在轴上不行吗?

网友(点评):
感觉涨套挺合适,这个如果不用涨套,要求轴的精度很高,全靠轴的精度作为基准进行安装,2-若以孔内精度为装配基准,那么轴比孔好加工啊,3-涨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自定心功能。

网友:
按照你的方式,如果更换同步轮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轮用涨紧套安装在轴上不行吗?

想要做成轴不转卷筒转,我在卷筒端盖里边放了一个轴承

网友(点评):
那还有必要用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轮用涨紧套安装在轴上不行吗?

换同步轮只要把6个紧定螺丝拆下就行了呀,

网友:
强度没问题的话 这么做ok的

网友:
如果修理更鬼换怎么办?

网友:
止口螺钉把上。

网友:
如果传递的力不大的话完全可以啊,

网友:
应该在加两个定位销,减少加减速、正反转惯性对螺丝的冲击,不然螺丝容易松动。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关键看负重是多少

网友:
在负载不大的情况之下,问题不大,不过建议不要使用8M的,如果不需要很高精度的话 强度方面可以考虑使用盖茨保利强的齿形8MX
有问题可以找我 我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  fengqing8199 微信号 手机号 150 2693 1924

网友:
为什么就我回复不管用呢?什么情况啊? 楼主 这样操作是可以的,前提是负载不要太大,如果不考虑精度的话 建议你使用8MX的齿形,盖茨保利强齿形 。具体可以找我聊聊  认识个朋友!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 150 2693 1924

网友B:
胀紧套最合适了,建议用

网友:
用两销钉,算算最大转矩,中心距,不就知道销子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胀紧套最合适了,建议用

因为轴是不转的,只有套筒端盖和同步轮转,不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用涨紧套

网友:
额,轴不转动,那带轮就是过渡轮作用,也可以用锥套,选加合适的轴承

网友:
力不大的情况下
涨紧没问题

网友:
学的东西全还给老师了,CAD的完全看不懂

网友(2019-10-11):
弱弱问一句这起无键联结作用的涨紧套在这个机构上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