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一个输纸机构,但感觉无从下手,求前辈们指点!

楼主(2019-05-10):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跟纸张高速扫描有关,因为要避免纸张粘张的缘故,需要特别设计一个输纸系统,将一叠纸分离成一张一张纸。

      需要输送的纸张一叠50张左右,规格大部分是A4大小,剩下一小部分小于A4的纸张夹杂在其中,小纸张在夹杂在其中的位置是随机的。

      位置的问题可以通过人工解决,而看到印刷机的原理之后,我在想可不可以将飞达头真空吸纸的原理应用在高速扫描上,但我本人对飞达头了解的过少,甚至没有亲眼看过结构,不知道飞达输纸系统的原理(真空吸纸)能否应用在A4大小上?70gA4纸能吸起来么?自己设计的可行性如何?或者前辈们能提供些其他的解决方案么?

      谢谢。

楼主:
由于一沓纸张是采用线装订,戳孔会导致纸张难以分离,直接用高扫ADF极容易出现卡纸的现象,所以才想设计这样一个输纸机构,如果能应用上飞达风吹的原理会是很好的选择吧,求赐教。

网友A:
除静电,夹纸分离,送纸

网友B:
网上有卖现成的 机构呀 回去买个研究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卖现成的 机构呀 回去买个研究下吧

您说的是网上卖的飞达头么?感觉尺寸太大了,买来只是用来测绘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静电,夹纸分离,送纸

我很赞同您的观点,不考虑静电的话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网友C:
点钞机机构可以了解一下哈哈哈,然后加个传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钞机机构可以了解一下哈哈哈,然后加个传送带

点钞机结构应该类似于搓纸轮吧,跟高扫的ADF应该是一个原理。但是ADF平时使用效果并不好,总出现卡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