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不大懂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9-05-10):
对电气不是很懂,略知皮毛。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图所示一个简单电路控制气阀的电磁线圈。上图虚线框内的继电器KA是否多余?上图虚线框为什么要加一个继电器控制电磁线圈呢?而不是直接用开关让电磁线圈得电呢?

网友A:
按钮分复位按钮和保持按钮,你用复位按钮,你手松开后,按钮复位,电路就不通了,所以要用接触器上面的一个常开点来保持线路继续有电,网上查查起保停电路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分复位按钮和保持按钮,你用复位按钮,你手松开后,按钮复位,电路就不通了,所以要用接触器上面的一个 ...

这个才是起保停电路,上图那个是按钮自锁开关,并非按键开关。

网友:
可能有什么特殊用途吧

网友(点评):
您这解释。。。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点评):
众所周知中间继电器是用来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一种方式,既plc的触点不能承受大负载用电器的电路需要 中间继电器来中转一下 继电器就是这个功能了 从你电路上看 有可能是 电磁阀需要的电流很大???这个我就不知...

网友:
你上下两个虚线框里面的SB,就是你说的按键开关是同一个开关吗?

网友(点评):
对,同一种开关。上下俩虚线框是等效电路

网友(点评):
那就想不通了,你怎么不直接问设计电路的人

网友:
如果是液压电磁阀,,,会这样设计电路。

网友:
两个方案都可以,至于Ka他是继电器,它是否还有别的触点,用在别的地方呢?  如果使用了Ka的地方不止这一处,当然就要加继电器了。
  另外楼上的说的头头是道,什么继电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Plc之类的术语。 鸟毛灰,楼主就问了个按钮,继电器 线圈,你扯什么Plc。 你是想说Plc输出不能直接驱动电磁阀线圈吗?  楼主也没问这个啊
    楼主好好搞机械,瞎琢磨啥电路图,机械都会了?  装配搞得过车间的老法师吗? 加工玩的过车间操机的小伙吗

网友(点评):
搞机不懂电,遇见问题胡乱转。一心专攻机械,那现在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吗?机械包打天下所有问题?用电器很简单可以搞定的问题为啥非要做一套复杂的机构呢?那您装配搞得过车间老法师吗?加工完的过操机小伙吗?

网友B:
可以的,就光一个线圈,直接开关控制就可以了。楼主应该自己多实践,其实我看你比其他回答你问题的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就光一个线圈,直接开关控制就可以了。楼主应该自己多实践,其实我看你比其他回答你问题的都懂。

实践机会比较少,目前只是学习一些理论上的东西。这个图经过询问别人大概意思就是增加一个继电器的作用就是为了远程控制,方便实现自动化。

网友(点评):
电压是一样的,没有意义的。

网友:
单纯的看你的电路图,加继电器多此一举了。不过继电器上好像不怎用A1,A2表示线圈的两端。接触器线圈的两端用A1,A2表示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