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计算

楼主(2019-05-10):
这两天做倍速链和电机的选型计算,总感觉算的不对,请教下大家怎么理解张力计算里的滞留部和运动部。这是线体的流向,在每个转线的地方都有阻挡,线长10米,工装500*500重60千克。预设速度10m/min.电机750W的应该是够了,但是这个扭矩感觉算的不对。

网友A:
你算的结果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的结果是怎样?

300NM,有点大

网友:
具体怎么算的?看看你参数怎么取

网友B:
这么大的扭矩,1千瓦都不到的电机哪里带的动!应该是算错了!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扭矩,1千瓦都不到的电机哪里带的动!应该是算错了!

这个需要多少扭矩 滚动摩擦系数0.2  一吨才2000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