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焊接下料件上的直径60吊装孔,用火焰切割还是上镗铣床加工合适?

楼主(2019-05-10):
请问如图焊接下料的直径60吊装孔,用火焰切割还是上镗铣床加工合适?

网友:
你要给我们干活,我绝对不要直接切割的!

网友:
标注了粗糙度12.5不是吗,所以喽

网友(点评):
只是起吊用,粗糙度允许放宽

网友:
火焰切割表面粗糙度不够,至少要光圆

网友(点评):
请问火焰切割可以达到Ra多少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粗糙度允许放宽

网友:
需要加工,镗孔就可以。

网友:
实用角度来说,火焰切割,电磨修孔就可以

网友:
火焰估计切的不圆,其实铣床干起来也快的

网友:
摇臂钻就能干,成本低

网友(点评):
请问摇臂钻孔最大可以钻多大孔?

网友(点评):
做过55mm的,钻大一点的孔可以先钻个引导孔,再扩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