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有关装配体的有限元仿真

楼主(2019-05-10):
自己设计了一个焊接有若干工字钢的板,想用ansys求解固频,平板和工字钢的材料不同,从SOLIDWORKS导入ansys时,要导入装配体,还是合成一个零件导入,如图

网友A:
可以在零件下生成多个实体,然后在workbench中对不同实体做不同材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零件下生成多个实体,然后在workbench中对不同实体做不同材料设置。

我直接将装配体保存为.x_t格式    导入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将装配体保存为.x_t格式    导入可以吗

如果是将SW的零件导入workbench进行分析的话,并不需要修改文件的格式

网友C:
最好是导出一个零件,数模需要简化,这样ANSYS在网格划分过程中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将SW的零件导入workbench进行分析的话,并不需要修改文件的格式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导出一个零件,数模需要简化,这样ANSYS在网格划分过程中才好处理。

好的   谢谢你   还有一个问题  板 长宽是4mX9m厚度10mm    选择什么单元划分网格呢   还有一般工字钢选择什么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