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教一下滚珠丝杆螺母安装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9-05-10):
垂直使用丝杆,电机布置在上部,从选型软件上看,一般丝杆螺母法兰是靠近电机侧的。个人觉得重载时,法兰是不是应该在下侧兜住螺母座,这样受力好一些,避免轴向力全部施加在螺栓上。滚珠丝杆螺母是不是可以掉头安装?掉头后有影响吗? 请各位指教,感谢!

网友:
可以随便安装   方向一看看自己设计安装空间  螺丝负载?一般很少考虑

网友:
都可以 每种都碰到过

网友:
建议不要自己尝试,内循环的螺母一旦拆下,珠子就会掉出来。这个不好安。

网友(点评):
螺母调头很简单,有个小技巧。

网友:
丝杆螺母跟丝杆一般不拆下来,一旦拆下来,滚珠掉出来就很难装回去了。如果有预紧的话,整组就报废了。

如果一定要换个方向,订购时需要在型号上追加加螺母方向的代码。

担心螺丝断裂的话,可以校核下螺丝强度。但是一般来说,丝杆螺母在设计时,就有考虑到最大负载下的螺丝强度问题了,所以这一点可以不用担心。负载增大时,一般最先坏掉的会是丝杆螺母里的滚珠,而不是固定用的螺丝。

楼主:
嗯,理论上几条螺栓所能承受的轴向力是不小,楼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不过我只是觉得法兰在下边兜住螺母座的时候更稳妥。遗憾的是从相关资料上看不到这方面的选型资料。

网友:
感觉上罢了,螺丝的抗拉力是很大的,你的电机根本不会达到那么大的冲击力,要坏也是先坏螺母。

网友:
滚珠丝杠的螺母没有技术好的钳工,千万不要自己去拆!

网友:
可以找个等同丝杆直径的套筒接在丝杆上,再把螺母旋出来。换个方向再旋回丝杆上去。小心一点,一般钢球不会掉出来。

网友:
法兰方向看设计需要,拆卸拿一根一样的换向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定丝杆给厂家提供这种要求就好了,绝大部分丝杆选型时都要这方面的型号区分的

网友:
螺母不要拆下来,用套筒配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