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种泵,能循环污油的

楼主(2019-05-10):
类似机床机床里循环切削液的。
我有台设备漏试验油,需要收集起来重新循环到试验盒中。普通的油压泵不能用,容易堵。有其他泵吗?没用过,求介绍,最好有厂商联系方式。

体积越小越好  每隔一段时间使用下就行 所以排量也无所谓

网友:
用螺杆泵,螺杆泵可以输送颗粒性,粘性的物料。

网友:
有渣子咋也不好,先加个滤网收集油呢,用泵抽干净的油,柱塞泵

网友:
过滤一下会不会成本低一些

网友:
隔膜泵,可以了解一下,选好型你用着没啥问题

网友:
油又有多脏多粘?最简单是齿轮泵,其他的容积泵像隔膜泵、螺杆泵、柱塞泵、罗茨泵也都可以,每种泵擅长的不一样,具体看油的物化性质和需要什么样的压差和排量

网友:
最好是过滤一下,或者选择渣浆泵

网友:
隔膜泵或软管泵

网友:
油桶泵 用电用气都可以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齿轮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