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型开关是怎么卡紧的?

楼主(2019-05-10):
如题,船型开关是怎么卡紧的,我的壁厚是8mm的,开直径20mm的通孔可以吗

网友A:
这种看下产品手册,能卡的板厚有要求,薄了厚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看下产品手册,能卡的板厚有要求,薄了厚了都不行

好的,谢谢

网友:
上淘宝看一下介绍

楼主:
淘宝只是说卡住,但我不知道我开的孔行不行

网友B:
图片很明显啊    有一个类似弹片的机构   怼到位  然后就出不来了

网友C:
对板厚和开孔都有要求的

网友D:
开孔后,卡牙位置用锉刀锉四下就行,安装到位后,小转一下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孔后,卡牙位置用锉刀锉四下就行,安装到位后,小转一下角度。

我的板子厚度是8mm的,那我开个8mm的通孔,然后把通孔里面处理一下,相当于给内孔滚花了?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板厚和开孔都有要求的

哦,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很明显啊    有一个类似弹片的机构   怼到位  然后就出不来了

我知道是怼,但是不知道安装孔是怎么样的

网友:
8mm显然太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怼,但是不知道安装孔是怎么样的

按钮孔一样呢    有安装尺寸的   不过你的板 厚度明显太厚

楼主:
我可以沉个孔下去,那厚度多少合适呢

楼主:
那厚度多少合适呢,

网友E:
卡尺量一下安装孔的直径,开个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尺量一下安装孔的直径,开个孔就可以了。

我的厚度是8mm的,楼上那些大神说厚了

网友:
教你个办法,用卡尺把开关带弹片的那个方向压死量,看是尺寸是多少,然后开比这个尺寸稍大的圆孔就可以了,至于板厚的话,可以看看弹片最高点离开关底面距离是多少,除以2就差不多了,弹片上有很多小台阶的,如果能查到标准,最好按标准来,这个方法是我以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