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关于曲面加厚

楼主(2019-05-10):
如图所示的曲面,想让它加厚3mm,但一直提示错误
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放在百度网盘里 链接: pan.baidu.com/s/1MMTlNfOCsQK72o2nNcYIyA 提取码: wred

网友A:
有些地方曲率不满足要求,加厚算法计算会出错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 加10分

网友A:
请问一下,你这个头模型是自己用solidworks画的吗?可否详细介绍下曲面建模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地方曲率不满足要求,加厚算法计算会出错

有什么补救措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这个头模型是自己用solidworks画的吗?可否详细介绍下曲面建模的流程?

不是 别人给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补救措施呢?

补救只能是重新调整曲面的边界,使曲率满足要求了吧。或者你把加厚厚度减小

网友:
有些曲面是无法偏置和增厚!

网友:
画的不错,sw做曲面设计还是吃力了很多。脖子那块棱角分明,一般曲面想加厚连接至少G1(相切),其次加厚空间后无干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