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什么传动方式?

楼主(2019-05-10):
视频中看不到同步带,型材的两端也看不见同步带轮的结构,又看不到电机带动,很疑惑滑块是靠什么移动的,有谁了解吗?

网友A:
我猜是无牙螺杆传动,下面有个长轴,应该是转动的,好比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无牙螺杆传动,下面有个长轴,应该是转动的,好比丝杆。

我感觉不像,视频我反复看了好多次,滑块下面就是导轨了,导轨是紧固在几块板上的,而那几块板就是紧固在型材下表面的。唯一能和滑块连接的就只有和滑块相邻的型材侧面了。

网友B:
我怎么看着就是卡在型材上呢,下面有个钢丝绳链接。
这提问让我想到了一群博士讨论了一个问题:一个雨点从天空落到地面的加速度多少能砸死人!!!?
一个农民路过回了一句********。

网友C:
同步带传动。。。这种东西我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着就是卡在型材上呢,下面有个钢丝绳链接。
这提问让我想到了一群博士讨论了一个问题:一个雨点从 ...

这个还要PLC控制位置的,钢丝绳肯定无法做到准确定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传动。。。这种东西我拆过

我觉得很可能是同步带,但是型材前后都应该见到圆弧才对,就算没有,至少要有一段豁口,能见到同步带轮。但视频当中完全看不到,虽然视频角度有限,但大概看上去,又看不到类似同步带轮轴的东西。

网友:
注意一下移动台的底座,它和机架相连,很有可能传动装置就在下面的,我猜测也是同步带轮

网友:
内部有齿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