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闭空间结构设计询问,求大佬解答

楼主(2019-05-10):
大家好,这是一个塑胶件(ABS或者ABS+PC),图上的密闭空间中1是进气口,2是出气口,然后这可以用3D打印出来做实验,但是开模出来却不行。两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办法弄成可以开模的结构,但是要封闭(1,2口功能不变);第二,通常这种塑料开口的话(1,2),与外部管子连接需有什么连接结构,或者某宝上买个什么东西将管子与这个密闭空间连接起来?

网友A:
问题一。 做成有盖子的结构。不知道你通的气体有没有腐蚀性 会不会对密封圈有影响
问题二。接气管一般就那种高压气管接头  或者快拧或者宝塔头。气管不粗的话搞个塑料宝塔头粘上去。如果做成带盖子的话买个穿墙快拧 螺纹那打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 做成有盖子的结构。不知道你通的气体有没有腐蚀性 会不会对密封圈有影响
问题二。接气管一般就那 ...

一,气体是空气。然后那个密封圈,你的想法是加密封圈再加盖子是吧?

楼主:
补充:左边那个是气泵,放在整体造型的里面,3是气泵的进气口(外径是6.5mm),可通过内径为6的橡胶管与2口(尺寸大小与形状任意)相连。问题还是一楼的,怎么与2处连接?

网友(2019-07-26):
引用 楼主:
补充:左边那个是气泵,放在整体造型的里面,3是气泵的进气口(外径是6.5mm),可通过内径为6的橡胶管与2口 ...

没看明白,这个隔离仓用来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