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如图,有没有简单的约束方法?

楼主(2019-05-10):
现在的办法是做辅助平面,感觉太麻烦,
有没有直接可以装配约束的方法?

网友A:
配合-机械配合-槽口约束下拉选“在槽口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机械配合-槽口约束下拉选“在槽口中心”

多谢大侠
只恨赠分太少啊

网友:
在零件上画个圆草图配合一下也行

网友:
高级配合  轮廓中心  也成

网友:
1.配合,高级,槽口,中心
2.直接设置外部一个距离

网友:
在两个零件上分别做辅助中心线,两中心线同轴。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