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种夹持圆管内壁,并且能使圆管旋转起来的夹具

楼主(2019-05-10):
圆管长6米,只能夹持内壁,不能加持外部,并且能使圆管旋转,管壁厚20毫米,直径300毫米。

网友:
三爪卡盘

网友:
滑环+爪子内撑

网友A:
不确定你所说的圆管外径公差是多少。

如果外径准的话,直接在两头放三爪卡盘,卡爪朝外。用于固定
管外径再增加一个支撑点,应当就可以转起来了
动力可以选择用两端的内卡盘,也可以在6米长的距离上,放置多个支撑+摩擦力驱动滚轮,两侧内卡盘只起固定作用

网友B:
我们有款旋转气爪,可以内撑抓取

网友C:
三爪卡盘内撑就很好,还自动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爪卡盘内撑就很好,还自动找心

可是用什么驱动它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你所说的圆管外径公差是多少。

如果外径准的话,直接在两头放三爪卡盘,卡爪朝外。用于固定

如何驱动他旋转,用电机吗

网友:
气胀轴 自己看看

网友:
楼主,你说了不少,就是没说到底想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用什么驱动它旋转

电机带皮带,可以参考车床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款旋转气爪,可以内撑抓取

内撑气夹怎么样的?有TB店或其他页面介绍吗

网友:
|弘金机械发表于 05-11 09:39
内撑气夹怎么样的?有TB店或其他页面介绍吗

www.mingyuangongye.com,可以加我微信13533685900,我发资料和图片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