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轮毂专用夹具

楼主(2019-05-10):
自主研发的汽车轮毂专用夹具,下图

楼主:
图片不清晰,需要了解请加微信13533685900

网友:
感觉有点大了,可以调整一下抓取方式

网友:
纠正一下,这个东西不叫轮毂,叫轮圈,也有叫车轮的,就是不叫轮毂。轮毂是通过轴承安装在车轴上的那个零件。车轮从里到外有轮轴,轴承,轮毂,轮辋,轮辐,轮胎。开车上路,车胎漏气,换备胎(有的地方叫换备轮),是连胎带圈一起换,轮毂不用换,自己也换不了。现在的工艺条件下,轮辐与轮辋合并成了一个整体为轮圈,即使做成一个整体,功能上还是分为两个部分。屈原在“国殇”里写道“……,车错毂兮短兵接”

楼主:
|oldpipe发表于 05-11 09:34纠正一下,这个东西不叫轮毂,叫轮圈,也有叫车轮的,就是不叫轮毂。轮毂是通过轴承安装在车轴上的那个零件。车轮从里到外有轮轴,轴承,轮毂,轮辋,轮辐,轮胎。开车上路,车胎漏气,换备胎(有的地方叫换备轮),是连胎带圈一起换,轮毂不用换,自己也换不了。现在的工艺条件下,轮辐与轮辋合并成了一个整体为轮圈,即使做成一个整体,功能上还是分为两个部分。屈原在“国殇”里写道“……,车错毂兮短兵接”

感谢

楼主:
|luotuo52发表于 05-10 17:11感觉有点大了,可以调整一下抓取方式
客户案例,各自设计思路不同

网友:
自动化机械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