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六轴机器人参数的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9-05-10):
控制系统 ,驱动,伺服电机,六关节机器人本体都有,已经装好了,1~3电机额定转速是1500,最大转速是3000,4~6电机额定转速是3000,目前设置的机器人最大转速都是不超过电机额定转速,但是感觉运转起来感觉和一些国产的六轴机器人比慢那么多呢?具体参数伺服驱动那些事怎么去调配的呢?

网友A:
减速比是多少,电子齿轮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比是多少,电子齿轮调调

1~3减速比是1:121    4,轴1:100     5~6,1:50      电子齿轮是在哪里调的?还有是根据什么去调的?有没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
电子齿轮比在伺服驱动器里条参数,一般调分子

网友(2019-08-27):
1~3减速比是1:121    4,轴1:100     5~6,1:50      电子齿轮是在哪里调的?还有是根据什么去调的?有没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
有图片欣赏下吗?

网友:
对对,期待图片欣赏

网友:
速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加速度了,再向上就是涉及到运动规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