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喷洒防锈油或乳化液的喷壶水雾太大

楼主(2019-05-10):
工厂是加工三轮车上的半轴,两头经过高频设备热处理后从冷却水里拿出来放到中转车上,这时候需要马上喷洒 兑水的切削液,目的是暂时的防锈,因为流到磨床加工 需要1-2天时间,这个期间如果不喷洒点 兑水的切削液,生锈会非常快。
但问题来了,现在用的是喷漆用的喷壶,用气的,产生很大的水雾,有的时候弥漫的车间都是,非常不好。
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谢谢!

网友A:
要这么麻烦?就两天的防锈期,冷却水不能直接做防锈么?

直接浸泡,有难度?

另外,用切削液做防锈本身就是浪费,垃圾产品除外!

网友:
装个油雾收集器,能减少点车间的雾气

网友B:
喷漆喷枪是可以调的啊,减小供气气压 调整扇面大小,增大供液量或者使用大口径喷枪,不会起多大雾的。你的估计是气压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这么麻烦?就两天的防锈期,冷却水不能直接做防锈么?

直接浸泡,有难度?

冷却水是用的流动的水冷却的,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如果换成内循环 冷却水的温度会非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漆喷枪是可以调的啊,减小供气气压 调整扇面大小,增大供液量或者使用大口径喷枪,不会起多大雾的。你的 ...

对!流速太快,流量太小,使得气压把切削液打成雾状。减小流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漆喷枪是可以调的啊,减小供气气压 调整扇面大小,增大供液量或者使用大口径喷枪,不会起多大雾的。你的 ...

谢谢指点,明天调整测试下,前几天只调整了进气量。估计那个喷壶也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