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多少转矩

楼主(2019-05-11):
一卷料直径1.2米 重2吨 从0到200m/min的速度加速时间是180秒 求惯性力矩多少?最好有步骤单位都写清楚谢谢大神

网友:
免责说明:仅供参考。

网友:
怎么算来的?可否讲解 下呢?

楼主:
首先谢谢2楼的精彩回答!然后我有个疑问 这个200米/分钟是线速度 是否要转换成转速 你那个算式才成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2楼的精彩回答!然后我有个疑问 这个200米/分钟是线速度 是否要转换成转速 你那个算式才成立呢

哦  是的  我以为你写错,毕竟旋转很少人用线速度来表示,那你自己转成转速。

网友:
200m/mim是什么速度,是不是200r/min?

网友(点评):
是线速度

楼主:
那算下来只有11N.M  这么重的的物体只要2.2KW的电机就可以了 感觉哪里不对

网友:
线速度不是200吗?怎么变20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是的  我以为你写错,毕竟旋转很少人用线速度来表示,那你自己转成转速。

算下来怎么只有11 N.M 感觉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算下来只有11N.M  这么重的的物体只要2.2KW的电机就可以了 感觉哪里不对

因为角加速度小,也就是说启动的时候很慢。另外这个你要再乘个安全系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算下来只有11N.M  这么重的的物体只要2.2KW的电机就可以了 感觉哪里不对

这个是需要的转矩,不是电机转矩,明白?还有功率惯量要匹配,不能小马拉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需要的转矩,不是电机转矩,明白?还有功率惯量要匹配,不能小马拉大车。

你QQ多少 可以加你吗?我的是332785007

网友(点评):
加我微信吧 gswang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需要的转矩,不是电机转矩,明白?还有功率惯量要匹配,不能小马拉大车。

如果我需要配电机的话 选多大的电机呢 电机扭矩比这个算出来的11N'.M大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就可以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