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款抽油机里的增压缸有什么用?

楼主(2019-05-11):
一般抽油机不是直接一个缸就行了吗,为啥要加个增压缸?

网友A:
我看不是增压的事,而是为了增大进出举升油缸的油量。还有图中关于蓄能器没有相应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是增压的事,而是为了增大进出举升油缸的油量。还有图中关于蓄能器没有相应的开关。

谢谢。增压缸可以起到平衡举升油缸的作用吗?

网友B:
把原油从几千米的井下提升上来,一个油缸对原油的举升能力不够,所以,增加油缸提高抽油机的提升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增压缸可以起到平衡举升油缸的作用吗?

4号油缸小5号油缸大,没有增压作用。举升油缸的自重由蓄能器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号油缸小5号油缸大,没有增压作用。举升油缸的自重由蓄能器提供。

对它是把增压缸反过来装了,可是这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油从几千米的井下提升上来,一个油缸对原油的举升能力不够,所以,增加油缸提高抽油机的提升能力。

谢谢!有所启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