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门怎么加加强筋啊?

楼主(2019-05-11):
我想请问下这个门怎么加加强筋,太软了,按住上面这个角,下面这个角晃动幅度太大了,大神指点指点我

网友A:
你这个门大概多大尺寸啊,板厚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门大概多大尺寸啊,板厚多少啊

878长,695宽,1.8/厚的板

网友(点评):
你这样加的筋应该可以啊。 不过还可以优化一下,筋都加宽点,另外竖着的筋上下都顶到头。

网友(点评):
还有一点可能和工艺也有关系,焊接的时候下面的大板要先和平台点焊上,把着点劲,然后在焊接加强筋,焊完之后,再激光切。否则,容易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门大概多大尺寸啊,板厚多少啊

竖着的筋上面已经到头了,下面的话没法到头,因为它底面要防水,加了一个挡水板,筋的位置只能到挡水板

网友:
钣金折边往里面再折一下呢!

网友:
画图四边折方,焊工焊

网友:
增加的加强筋要有角度的,类似于角铁那样的

网友:
加一个L板

网友:
焊接铰链的空位置加快厚一点点的板

网友(2019-07-24):
加宽折边和增加加强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