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装配体变动,但装配体的质心不变,咋回事呢?

楼主(2019-05-11):
增加配件也好,减少配件也好,装配体的质心一直是一个地方。。明显不对。

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有查看质量属性吗?确定质心的坐标没有变?还有,楼主是否对新插入的零件做了材料或质量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查看质量属性吗?确定质心的坐标没有变?还有,楼主是否对新插入的零件做了材料或质量赋值?

各个零部件的质心都没问题,在装配图中也显示了。
编辑材料实在零部件中完成的,装配体中还需要在做??

网友:
楼主所谓的质心不变,是指哪部分

图中的左侧彩色坐标轴是原始坐标轴,其轴心是坐标原点,右侧的坐标轴的轴心代表的才是质心。
楼主该不会是把原始坐标轴的坐标原点当成质心了吧

网友:
|状态失控发表于 05-11 16:14
各个零部件的质心都没问题,在装配图中也显示了。
编辑材料实在零部件中完成的,装配体中还需要在做??

哦,那楼主有看过装配体质心的坐标吗?那个应该是有变化的。

网友:
是不是零件的属性附加的不对?

网友:
Ctrl+B重建模型

网友(2022-12-08):
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过,明显位置不对,保存为STP,再打开质心位置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