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模数3mm的齿轮能承受的最大扭矩?

楼主(2019-05-11):
求教!模数3mm的齿轮能承受的最大扭矩?齿轮齿数为13,变位系数为0.5齿轮厚度35

楼主:
哪位大侠在啊?

网友A:
这点参数,你自己也算不出来吧
材料、压力角、齿顶高系数,等等,是基本的参数,没有的话谁也算不出来
Z=13,意味着有根切。x=0.5,根切也许消除也许还有一点。所以,计算弯曲强度时,根切因素不能忽视

网友:
并不是说,有根切出现就一定使得弯曲强度变的恶劣。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改善弯曲强度。那要精确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参数,你自己也算不出来吧
材料、压力角、齿顶高系数,等等,是基本的参数,没有的话谁也算不出来
Z= ...

材料45#,调质,齿部G48,压力角20度齿顶高系数是标准直齿。大侠,还需要什么参数?

网友B:
齿根强度和材料、齿轮加工方法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根强度和材料、齿轮加工方法都有关系

能具体一下吗

网友:
Mark一下,静等师傅出马

楼主:
顶起,别沉底

网友:
抱歉,我没有现成的软件,不能帮你算
手算很麻烦,费时间。如果你非常想知道结果,只能你自己手算了
可以参考:
GB3480-1997,这个版本至今还在用。注意是1997.《渐开线圆柱齿轮承载能力计算方法》
简明机械零件设计手册 吴宗泽

网友:
厂家的参数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齿轮如果热处理工艺做的好,其实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有国标查一下

网友:
这个很难简单地说明白的,相同的尺寸参数,跟材质、热处理要求,都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自己按照机械设计手册的齿轮计算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