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图分解成小零件

楼主(2019-05-11):
这个能分解成各个零件吗

这个能分解成各个零件吗
这种能分解几个零件吗

楼主:
直接转换成装配体的

网友:
ug中好像可以通过x_t格式来实现。sw中不知道了

网友:
好像分解不了。

网友A:
只要零件是由多实体组成的,就可以转换,方法如下:

菜单---插入----特征----保存实体

就可以将多个实体分别保存为零件,同时当前零件保存为装配体

网友B:
焊接零件不建议用零散件,用一个部件出图才方便。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其他三维软件转的然后用SW打开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里面的每一个“输入”都是一个零件,可以把其他输入删除然后另存,如果整体是型材焊接件的话,就像6#说的,整体出一个焊接图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零件是由多实体组成的,就可以转换,方法如下:

菜单---插入----特征----保存实体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零件不建议用零散件,用一个部件出图才方便。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