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升降机构是否可行?

楼主(2019-05-11):
由于种种原因,升降机可能需要做成四柱式,大致结构如下图:

用四个直线轴承做导向,两侧为滚珠丝杆提供动力,丝杠上端用同步带保证同步。
升降机的大致尺寸:1.2米X1.2米X2.0米,提升重物150KG,速度2.5m/min,定位精度正负0.1mm。
这种机构以前没用过,因而请教下各位大神两个问题:
问题一:这种直线轴承+两侧丝杆+同步带的机构是否可行,有没有什么隐患?
问题二:如果只在一侧用一根丝杆,是否可行?

补充内容 (2019-5-12 10:09):
问题二,是小弟这次求助的重点,四个直线轴承+单侧丝杆,心里感觉毛毛的

网友:
两侧都用丝杆,加工和装配不到位的话容易卡死哦

网友:
不用导向 换成三个或四个丝杠不好么。

网友(点评):
那种太复杂了,感觉同步性也不太好吧

网友:
不能换成气缸吗?

网友A:
双丝杆机构可以的。

单丝杆机构,建议四导柱换二导轨滑块,单边承载,导轨滑块有预压。

网友(点评):
预压就更卡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丝杆机构可以的。

单丝杆机构,建议四导柱换二导轨滑块,单边承载,导轨滑块有预压。

谢谢回复,之前用的两根导轨+一根丝杆的形式,现在想换成这种四柱式的,现在主要是想问下四个直线轴承+单侧丝杆,这种形式可行吗?若果可以的话,就能省下一根丝杆,整体高度也能降低一点

网友(点评):
之前用的两根导轨+一根丝杆的形式 卡不卡?

网友B:
可以有一个丝杠做成浮动的,导向杆也是其中两个做成浮动的。

网友:
四个直线轴承+单侧丝杆,则丝杆最好在中间,单侧重力中心偏太多了,容易卡,所需提升力也变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之前用的两根导轨+一根丝杆的形式,现在想换成这种四柱式的,现在主要是想问下四个直线轴承+单 ...

我觉得可以,但是加工的精度不太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有一个丝杠做成浮动的,导向杆也是其中两个做成浮动的。

板的尺寸也就1米多点,不是很大,精度感觉还可以,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一侧用单根丝杆是否可行?有没有相关的案例经验

网友:
单丝杆换双丝杆,可以用直径小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的尺寸也就1米多点,不是很大,精度感觉还可以,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一侧用单根丝杆是否可行?有没有 ...

一侧单丝杆也可以,最好是在螺母与托板间加个过渡板,使接触受力点靠近中心。

网友(点评):
过渡板应该是软连接或者铰接,否则弯矩照样传递过去

网友C:
这么做没问题,同步带做个张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做没问题,同步带做个张紧

两根是比较稳,用一根丝杆呢,也没问题吗?

网友(点评):
两根没问题,导程大一点,应该不会卡(上银)

网友:
四根做导向,两根做驱动,中间再有皮带轮坐传动,然后滑动板大概1000*1000,这个,精度要多少,板上重多少,对应的丝杆,直线导轨,都要有要求,还有,卡死问题,是在不放心加工,或者公差做得不标准,那就打表,一根一根装,说实话,这四根导杆,外加两根丝杆,实在有点多,这样要求装配等环节比较严,,(参考一下滑台的做法吧,大概是两个滑台连一块使用),,卡死问题最重要还是看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根是比较稳,用一根丝杆呢,也没问题吗?

一根丝杆你需要考虑升降平台的刚性,直线轴承承受的径向力。只要你算明白,用两个直线轴承加一个丝杆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根是比较稳,用一根丝杆呢,也没问题吗?

算明白力,你用一根丝杆加两个直线轴承也行,平台的刚性和直线轴承的径向力算,把握好这个,随便你折腾

网友:
对加工和装配调整的技术要求很高;同步带的挠性会造成两根丝杠的同步误差;载荷如偏离中心,偏载会使升降台偏离水平状态;如有横向载荷,需要特别注意立柱的横向承载能力,有可能的话在立柱外增加一个刚性更好的框架会好很多。结论:做的好,装配调整到位,工作时动载荷不大,精度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可以用。但如果前提条件做不好,也难说。

网友:
单侧丝杠传动受力不均容易造成丝杠升降卡死。丝杠最好在升降板的中间进行升降,用个蜗轮蜗杆升降器,以前我这样用过,不过行程没你这么大。

网友:
建议电机放中间,再增加一个同步换向器,否则长期使用过程中容易发生升降卡顿的现象!

网友:
这么大的平台,哪怕有众多导柱导向,偏载时,晃动都不止正负0点1。加工装配维护都困难

网友:
成熟机构,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丝杠太长运行时噪音很大

网友:
丝杠太长会有噪音产生

网友:
理论上功能性是可以的,但对加工和装配精度要求还是挺高的

网友:
万华金属——高端303不锈钢制造专家,有需要303不锈钢材料的朋友,欢迎随时前来咨询(欢迎骚扰哟)
如有咨询,请拨打电话 052383903659-604和手机号13182201678感谢您的惠顾!
303不锈钢 易切削钢 易切削不锈钢 303不锈钢
http://www.wanhuajs.com

网友:
建议提升的离放在中间,我觉得用油缸和气缸都行放在中间。

网友:
参考一下,3D打印机,fdm形式的,基本上都是单丝杆

网友:
使用类似升降电梯原理如何?

网友:
达到这速度够呛

网友:
可行,没问题

网友:
机构可用。能用链条就不要用同步带。为降低加工、装配难度应加上双边张紧轮。

网友D:
为什么方案不做链条或气缸或者液压的,是场地空间什么的限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方案不做链条或气缸或者液压的,是场地空间什么的限制了吗?

定位精度正负0.1mm......

网友:
不可以,装配,加工基本上保证不了

网友:
加工和装配要求高

网友:
四个导向柱,要求加工精度很高的,如果加工和安装不好的非常容易卡

网友:
跨度長容易卡,兩邊不易同步。

网友:
两个容易不同步,一个容易卡死。

网友:
不是蛮好,加工精度还有装配要求都太高了,而且同步带带两根丝杆容易卡死

你可以试一下直接用同步带拉平台,导向柱上面安装弹簧

网友:
单丝杆的话,导柱硬度要高,或者说,整体结构刚性要足够,否则上平台容易倾斜,直接损坏丝杆

网友:
学习下。希望做好了在上个动图

网友:
最好不要用同步带

网友:
有些楼层已经解答了,我再重复下,导杆可以选择加粗刚性,只用两个,一根丝杠用现在结构,另外一根丝杠螺母与板连接使用一定的弹性连接,即只提供一部分力,不至于卡死

网友:
两个丝杆螺母能同步就可以。

网友:
4个直线轴承加1支丝杆就可以。 两条丝杆要求精度更高。卡死不是要4个直线轴承,而是丝杆与导向轴不平行所致。建议,丝杆螺母做成浮动的,不要锁死。我有做个,有案例,我做的还是水平移动,你这个垂直好做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