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利用折弯系数和K因子做钣金展开?

楼主(2019-05-12):
      solidworks里,为什么要用折弯系数,而不用扣除?什么情况下用K因子?根据多年的经验和实践总结出下列参数及方法:
      很多社友在展开的时候还在用R1、R2等实际R开来展开,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是由于软件的某些方面展开的时候有一定缺陷,还有不同的R值对于展开系数控制也不统一,会造成展开数值的误差较大。
      在展开时多用R0和R0.1系数可以很好的控制。而且很多单位所说的系数都是solidworks的扣除,下面做了个总结的系数表。以下表中的R实际上都是自然折弯R,在solidworks里设定为R0.1,这个表格适用于任何角度。

         那么有的人可能会问K因子在什么情况下适用?我们是在R很大的情况下用或者是客户指定的R情况下用,比如客户非要用R5或R8等,所以我也做了个表格。
          使用方法:R除以板厚在下表中找出相应的K因子。例如实际R=8板厚=2,所以8÷2=4,那么它的K因子值就是0.415,在SW里R就填实际R,展开超准。
那么,什么是K因子呢?
       K因子是SolidWorks钣金设计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基本概念,要想学好钣金,必须先了解K因子。什么是K因子?K因子是中性层到折弯内表面的距离同钣金厚度的比值。如下图一所示,K=t/T 。由K因子的定义可知K因子是一个大于0而小于1的常数。
         既然K因子与中性层的位置有关,那么什么又是中性层?在折弯变形区,靠近内表面的材料被压缩,且越靠近内表面压缩得越是利害,同样的,靠近外表面的材 料被拉伸,且越靠近外表面拉伸得越是利害。从内表面过渡到外表面,从压缩过渡到拉伸,假设材料是由一片一片的薄层叠加而成的(实际上多数金属材料都是层状 的)那么材料中间必存在有既不压缩也不拉伸的那么一层,这一层我们称之为中性层。一般情况下,中性层是看不见也摸不到的,因为它在金属内部,它的位置与材 质的固有属性有关,也就是说K因子与材质相关。由中性层的定义可知,钣金的展开尺寸就等于中性层的宽度,如上图所示,钣金的展开尺寸=A段直线+B段直 线+C段圆弧(中性层在变形区的长度)。
         在SolidWorks钣金属性管理器中,折弯系数的选择有四个选项:折弯系数表、K因子、折弯系数以及折弯扣除。
          折弯系数表是将常用材料的厚度、折弯半径、折弯角度、折弯系数或者折弯扣除数值制作成Excel表格,保存在制定的位置,使用时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选择。
         K因子,就是输入K因子的数值。
        折弯系数,直接输入一个数值来指定一个折弯的扣除量。
        折弯扣除,同折弯系数类似,直接输入一个数值来指定一个折弯的扣除量。

网友A:
你这些讲法是错误的。1、SW软件在这方面没有错误。
2、折弯系数的定义是直角边长度之和加圆弧部分长度等于展开长。你这里把圆弧半径设为 0了,还有圆弧长吗?
3、折弯扣除也是一样,圆弧半径是0,折弯扣除,扣除的是什么?本来就没有嘛!
4、折弯机折弯时,下模是有宽度的,你在SW中设置半径为0本身就不符合折弯加工时的实际情况,设计和实际脱节能对吗?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应该以实际加工反馈的参数为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讲法是错误的。1、SW软件在这方面没有错误。
2、折弯系数的定义是直角边长度之和加圆弧部分长度等于 ...

感谢您认真阅读!您提出的问题,我抽时间仔细看看,再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应该以实际加工反馈的参数为参照

这个很重要,理论结合实际。

网友C:
K什么因子,我都没有见过钣金商用K因子,全部都有自己一套经验公式和数据去计算展开,即使使用软件都不会用K因子!
多点儿到车间去看看动动手吧!!

网友:
主要是为了弥补误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什么因子,我都没有见过钣金商用K因子,全部都有自己一套经验公式和数据去计算展开,即使使用软件都不会用 ...

可以想象,你的效率是多么的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想象,你的效率是多么的低

既然如此,那依你看,怎么才能算为高效率呢,怎么算才准确呢?别跟我说效率,没有动过手没有计算过的就请你去看看实际,去去车间,恐怕你连加工钣金的机床工具都没有碰过,还效率,逗么?

每折一道弯,不同的压力和上下模都能有不一样的展开误差,钣金厂一般都是要用边料测试过才敢下批量订单的折弯顺序和工艺,即使现在同一种304/201/430,甚至A3都分翻扎料,正材,还有所谓的进口料,都有不同的折弯计算,如果需要粘膜折弯又是不同,你就给我说说,你判断效率低下是怎么判断的?好让我学习一下啊!!

请大佬指教!!

当然你是论坛那批请来的水军的话,那就当我没有说过,对牛弹琴还不如省点力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如此,那依你看,怎么才能算为高效率呢,怎么算才准确呢?别跟我说效率,没有动过手没有计算过的就请 ...

只能说你们公司怕你们闲的蛋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你们公司怕你们闲的蛋疼啊,

好吧,是我们公司闲的蛋疼,你这水军也真够面皮厚了,你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是我们公司闲的蛋疼,你这水军也真够面皮厚了,你赢了!!

年轻就是好啊,说话都是这么有活力,有冲劲,我们都已经老了,未来交给你们很放心。

网友A(2019-07-14):
引用 网友C:
K什么因子,我都没有见过钣金商用K因子,全部都有自己一套经验公式和数据去计算展开,即使使用软件都不会用 ...

我就用K因子,用了十多年了,一种材料一次测试就能测出该材料的K因子、折弯系数和折弯扣除数据,比经验数据更心里有底。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才能成长和提高。如果一个事物你能用数学来正确的解释它,那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就很深刻了。
建议你看看关于SW钣金K因子和折弯系数计算软件使用的视频。
这里不能发视频链接,愿意看请QQ727013358 给你链接地址

补充内容 (2019-7-14 22:06):
QQ写错,应该是727013348

网友(点评):
您好,方便给个链接地址吗?我想学习一下SW钣金方面的知识,添加您QQ了,有验证问题。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K因子,用了十多年了,一种材料一次测试就能测出该材料的K因子、折弯系数和折弯扣除数据,比经验数 ...

不知道你这个十多年是怎么过,还有,“一种材料一次测试就能测出该材料的K因子”,你确定不是逗着玩??

K-因子的折弯系数使用以下计算公式:
BA=pi(R + KT) A/180
其中:
  • BA = 折弯系数
  • R = 内侧折弯半径
  • K = K-因子,即为 t / T
  • T = 材料厚度
  • t = 内表面到中性面的距离
  • A = 折弯角度(经过折弯材料的角度)

    上面的公式你肯定知道出在哪,废话就少说,问:
1.同一种材料,如A3/304,甚至铝材,你确定每次供应商提供的板材材质性能、实际板厚会相同?别跟我说SGS那种收钱就过关的;
2.工艺上需要增加薄膜进行折弯,那么此时中性面如何计算?注意了,薄膜不是只有一种的,更不是只有你常见那种白面带LOGO的;
3.折弯成品的内侧折弯半径,实际是一个非圆形,同一道折弯,也会有出现不同半径的情况,即使是大圆弧形的折弯如内径R20、R35也会有偏差,你依靠什么工具测量?尤其遇上薄板如0.3板厚的,或者折弯角度非90或者135等非标准角度,要怎么测量这个内径?而且折弯板件通常在你脱离上下模的时候会回弹微量角度,那么这个折弯角度你取回弹前的值,还是目标成品的角度值?别看上面括号内的说明,用你理解的回答
    你可以不回答,心中有个谱就行,其实再想想,如果K因子真的这么完美,那么为什么我接触的和我经历的厂家,均不采用K因子?背后原因是什么?
另外,事实上,你说的数学确实是非常重要,重要到我现在都无法处理好,从基础的动力学静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到弹性力学疲劳分析有限元等等,想要理解好,数学真不能差,还有鸟语,真心的累,即使搞电气控制的也脱离不了这个,但是现在这个折弯问题还得跟实际对接,单纯讲理论,没有用,如同一条阶梯空心轴的挠度分析计算或者齿轮选型一样,脱离了各个方面的实际影响,最终也是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这个十多年是怎么过,还有,“一种材料一次测试就能测出该材料的K因子”,你确定不是逗着玩??
...

1、材质是有国家标准的,板材厚度不一样画图时按实际板厚画,K因子不变,展开长没问题
2、更换材料再测一次数据,不就是做一个样板嘛
3、折弯半径是计算值,不用测,这是给SW画图设置用的
说话太冲,这不好,没准我就比你强!看看我设计的K因子和折弯系数计算软件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这个十多年是怎么过,还有,“一种材料一次测试就能测出该材料的K因子”,你确定不是逗着玩??
 ...

K因子计算,你会算吗?凑数的不算。折弯系数就是用K因子计算出来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

补充内容 (2019-7-15 15:34):
那为什么非90度和大圆弧都建议用K因子呢?真正会用K因子和计算K因子的人并不多。我猜你应该不会!

补充内容 (2019-7-15 16:57):
你可以不回答,心里有谱就行

网友:
K因子就是中性层系数,用来展些大角度还行。类似死边,段差和直角折弯就差很远了。大家都是用折弯扣除比较多

网友:
不能全按理论的,薄板还好,我们搞12mm的全靠经验。

网友(2020-05-20):
我一直用K因子啊  个人感觉K因子最好用

网友(2022-02-26):
k因子和折弯系数什么区别?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讲法是错误的。1、SW软件在这方面没有错误。
2、折弯系数的定义是直角边长度之和加圆弧部分长度等于 ...

我一般R也是设置的0.1,因为折弯扣除是一个固定值,软件计算扣除时和R是无关的。

网友E(2023-01-03):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这个十多年是怎么过,还有,“一种材料一次测试就能测出该材料的K因子”,你确定不是逗着玩??
 ...

你懂点钣金,但是不多

网友F:
你们说的都对,抛开精度和机器工况谈K因子合适?

网友G(2023-02-09):
引用 网友E:
你懂点钣金,但是不多

请教钣金卷圆展开长度的问题,1.2厚板,卷圆,内径500,外径502.4,SW展开是1572.14长,

按照这个尺寸割板,卷出来的直径能准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钣金卷圆展开长度的问题,1.2厚板,卷圆,内径500,外径502.4,SW展开是1572.14长,

按照这个 ...

@东海fyh126
K就是代表中性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说的都对,抛开精度和机器工况谈K因子合适?

先理论研究,再实践修正。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教钣金卷圆展开长度的问题,1.2厚板,卷圆,内径500,外径502.4,SW展开是1572.14长,

按照这个 ...

1574差不多,501.2*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74差不多,501.2*Π即可

朋友的意思是,默认K=0.5了?

网友(2023-03-21):
我估计可能是想在不进行数据测量的前提下满足钣金图纸的作图需求,两张表格可以用在对精度要求不高钣金件上,R值也可能会影响实际展开,具体数值最好与折弯操作人员协调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