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液压泵电机增加变频器控制怎么选着变频器。

楼主(2019-05-12):
各位大神本人刚入门电气系统。
   求教公司有一台液压泵(活塞式),连接的是一个5.5KW的电机启动。现在想接一个变频器控制。但是接了7.5KW的变频器,现在输出时电机启动特别慢(启动电流大?),并且输出动力线发烫严重,各位求教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频器选的也没有问题,选变频器一般按照变频器功率比所带电机功率大一个档。

动力线发烫是不是动力线选的有问题?还有就是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小一些,试试看。

我们一般用4mm^2的线能带15A的电流,6mm^2的线能带20A的电流.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定。

网友B:
启动快慢主要是由设置的加速时间决定。电线发热有可能一是电线太细,还有一个是你没有按5.5Kw设置电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选的也没有问题,选变频器一般按照变频器功率比所带电机功率大一个档。

动力线发烫是不是动力线选 ...

线径我都是加大的,还是发烫严重。 具体参数设置哪些.(加减速时间我设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快慢主要是由设置的加速时间决定。电线发热有可能一是电线太细,还有一个是你没有按5.5Kw设置电流参数

请问具体设置哪些参数,旧设置了一个加减速时间。三菱E720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设置哪些参数,旧设置了一个加减速时间。三菱E720系列的变频器。

请问你电机型号和电线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电机型号和电线平方?

线我用过单股6平方,和单股的10平,都是一样。电机型号HL131SR252E

网友:
这电机20多安培电流,10平方够了。你只改动了加速参数的话,电机容量等不设置也该正常工作,只是没保护。你可看一下实际工作电流

网友B:
还有你的温度高是指比环境温度高了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的温度高是指比环境温度高了多少度?

是那个动力线明显感觉很高,然后线感觉变软了。所以就停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个动力线明显感觉很高,然后线感觉变软了。所以就停机了。

最好测一下,例如柜子里30度,温升20,变成50度就感觉很热了,但实际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径我都是加大的,还是发烫严重。 具体参数设置哪些.(加减速时间我设定了)。

把出现的问题跟变频器厂家说明白,问问他们这个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他们接触的项目多,也有经验。

网友:
变频器的电源容量比电机容量高6倍,如果电机启动很硬,意味着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高于负载启动电流。

网友:
是不是超过电机的额定负载了已经?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接线( 是否是三角形接法),检查一下变频器参数,电机控制类型,VF控制的话,电机参数没意义。如果是矢量控制,电机参数一定要设置正确。

网友(2019-08-06):
低频转矩小,会过载,电流会增大,可以在变频器上设置转矩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