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参考

楼主(2019-05-12):
画图时在装配体插入新零件,会有在位配合,删除后零件发生变化,是参考变了吗?

网友:
SW中,可以人为加上“参考点”、“参考线”等
可是当两个特征体,以这些参考为定位基准,组装后,这些参考就没了,找不到了
比如,一个正六方体和一个带有螺旋线的圆柱体,以参考轴为基准,组成一个螺栓后,就找不到参考轴了,用编程的方法也找不到。后续工作就无法用这个参考轴了
不知是什么道理

网友:
个人觉得最好不要直接在装配体里面生成零件,麻烦不说,有用上PDM的话,修改起来还跟着装配体的版次,不方便。

网友:
在装配体里建立零件模型有个麻烦,如果方案有问题,修改零件结构后,装配体的装配关系很多会成为虚配合,设计树出现一片红色。

网友:
估计是关联了参数设计!